惠普光影精灵TPN-Q173广达DAG35A风扇狂转 附上好用Bios

楼主(2023-03-04):
惠普光影精灵TPN-Q173广达DAG35A开机2个风扇狂转

不掉电,供电都正常!
直接找图纸搜thermal

THRM_MOINTOR1    没有电压,正常2V多
对比THRM_MOINTOR1的C45电容 确定C47电容漏电,拆掉后电压正常.

修好后;

最后Bios: tpn-q173

网友:
正好要这个BIOS。谢谢!!!

网友:
这算是通病还是人为进水或者受潮氧化腐蚀导致漏电?

网友:
高手!进来膜拜一下。

网友:
=这机器我碰到过进水的。BIOS 就找了几个

网友A:
这是见前面啊  只是漏电吗阻值多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见前面啊  只是漏电吗阻值多少

有个可以对比呀,漏电的那个电容阻值只有200多了

网友:
可以可以,还可以这样对比,学到了

网友:
谢谢分享THEM MOINTOR1被拉低

网友:
谢谢分享,有学到知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