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b150s1 d4无CPU供电维修

楼主(2023-03-05):
测量所有电压都正常。就是没有cpu电压。取出cpu不装可以出电压。真的郁闷。最后测到pwrgd_3v没有电压,万用表阻值过低,要么桥要么ec短路。然后我把ec第36脚翘起来就完美解决了。也不用换ec。

网友A:
跟我那块故障一模一样,我分析了电路,pwrgd不出电压是因为io没有检测到cpu电压,不装cpu有0.8v电压的时候pwrgd是可以发出3.3v的,只不过这个信号又受控于cpu是否插入的检测引脚。
不知道对不对

网友:
翘起立来不链接也可以吗

网友:
刷bios有惊喜

网友:
谢谢分享,有学到知识了

网友:
PWRGD_3V这个信号是干什么用的??

网友:
请问EC是哪个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跟我那块故障一模一样,我分析了电路,pwrgd不出电压是因为io没有检测到cpu电压,不装cpu有0.8v电压的时候pwrgd是可以发出3.3v的,只不过这个信号又受控于cpu是否插入的检测引脚。
不知道对不对

对的 应该插入cpu 才出3v电压

网友:
学习,学无止境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