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教中,阻值偏低

楼主(2023-03-05):
zq0主板,目前主板裸板没有待机电流,按下开机键3/5v正常,电流0.3a,发现如图电阻,r195和r194阻值偏低,想问问大佬,这种情况会不会影响待机和开机

网友A:
把原件拆下来测量一下看阻值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原件拆下来测量一下看阻值

多谢大佬,正常的,我再找找其他问题

网友:
目前还找不到原因,插上电池和电源后,会无法触发,主板会有规律的“咔哒”声,不插电池可以触发,电流只到0.3a

网友A:
测量一下usb 数据线对地阻值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测量一下usb 数据线对地阻值

usb对地400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