示波器怎么用 需要隔离电源吗

楼主(2023-03-05):
示波器怎么用 需要隔离电源吗

机器是普源的

DS1102Z-E

网友:
有的是需要用的,有的就可以不用,我的一台那台数字的就需要隔离 不然就跳闸

网友A:
隔离电源跟用什么示波器无关,测量时接热地电路,一律用隔离变压器!

否则.......

网友:
福禄克的手波带光电隔离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隔离电源跟用什么示波器无关,测量时接热地电路,一律用隔离变压器!

否则.......

请教一下,隔离变压器是接维修设备,还是接示波器,或者两个都要接上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教一下,隔离变压器是接维修设备,还是接示波器,或者两个都要接上??

当然是接维修设备啊?

网友:
测试开关电源热地要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