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战神Z7M不亮屏

楼主(2023-03-05):
求助:神舟战神Z7M-KP5GC不亮屏:全板电压正常,电流上到1.1几回落到0.7几,然后再按开关电流又升为1.1几(正常应该关机才对)。BIOS排除过。望修过的老师指点,谢谢。

网友:
是不是 其实都有显示 了  外接一个键盘看下键盘灯亮了没有.如果亮了 说明可能是暗屏哦.

网友:
要是外接键盘灯不亮说明机器没有成功亮机  按时序看下 哪里电压或信号未出

网友A:
已解决。还是BIOS问题,花了10元大洋解决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已解决。还是BIOS问题,花了10元大洋解决了。

我不是维修的,我就是想问一下电脑不开机你们维修人员怎么刷的bios,芯片吹下来用工具刷吗?一直看帖子不好使的电脑首先干bios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不是维修的,我就是想问一下电脑不开机你们维修人员怎么刷的bios,芯片吹下来用工具刷吗?一直看帖子不 ...

拆下来用编程器刷。刷BIOS要看具体故障的.

网友:
先测量vccsa和vccio看一下是不是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