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水一个大家都知道的,16.17年通病舞台灯,大角度不亮,

楼主(2023-03-05):
灯光线折断后,从中间剪掉,然后剪一根新的稍微长一点的接上,这个问题应该有很多方案,有拆屏换一根的,有飞线飞到座子上的,很多种, 两边粗的为地线,从左到右第二根是高压正,第三根好像是地吧,六根一起就是高压负,有一根根接的,我一般六根直接飞一起。 要有哪里说错了,也请大神指点!

网友A:
没有上飞好的效果图 差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有上飞好的效果图 差评

突然想起就水一下,没现成的

网友:
+ 10 + 5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!

网友B:
这个收工可以,,用的什么刮刀?推荐一下。。。我都直接把不要的绿油覆盖,直接飞去座子旁边的测试点

网友C:
你这有一组背光灯 不亮啊 是咋回事

网友:
我都不打绿油,高温胶一贴完事

网友:
维修者福音 这个还能报的起价 不懂得都叫客户直接换总成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这有一组背光灯 不亮啊 是咋回事

这是故障时的样子
修复后肯定不是这样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收工可以,,用的什么刮刀?推荐一下。。。我都直接把不要的绿油覆盖,直接飞去座子旁边的测试点

都可以的 新刀片都很好刮  方法挺多种的 怎么好弄怎么来

网友:
有一组背光灯 不亮

网友:
我一直都是漆包线直接飞座子上的

网友D:
还是飞线方便,就肥2根够了。一根电源,一根6合一

网友:
用的什么显微镜,这么清楚

网友:
维修者福音 这个还能报的起价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还是飞线方便,就肥2根够了。一根电源,一根6合一

还有一根接地 只是没那么美观 客户没当场看就没事

网友:
接的挺漂亮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有一根接地 只是没那么美观 客户没当场看就没事

接地不用的。

网友:
真是通病了弄得价格都要不上去

网友:
直接锡连对焊,飞线快,这个费功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