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7M14-C05边板Q308(12G50)短路用什么代换

楼主(2023-03-05):
一台acer  KG271显示器开机白屏,拆机检测为边板(27M14-C05  CTRL BD)Q308(丝印12G50)短路,根据电路分析应该是N沟场效应管,用三星边板上的7N6代换,通电很快也短路了,拆掉,再通电检测U301的4脚输出0.68V的高电平,如果Q308是升压开关管,那G极不应该有这么高的电压(直接导通了),应该工作开关状态,是不是U301(P303-19)也坏掉了,另外Q308(12G50)的参数是多少?

网友:
可能这芯片也是坏的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