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打印机]
佳能 MF643cdw 打印正常 走玻璃台复印有黑条

楼主(2023-03-05):
走自动进纸扫描台会卡纸  玻璃处擦干净了也没用  有没有大佬指点迷津  在此万分感谢!

网友A:
问题如果得到解决 愿出100元作为报酬

网友B:
这个有点像纸路不顺畅,重点检查个个辊轮压力和是否有脏污,还有输稿器是否放平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有点像纸路不顺畅,重点检查个个辊轮压力和是否有脏污,还有输稿器是否放平

该擦的地方都擦了 自动扫描台也拆开看过了,没什么问题╯▂╰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问题如果得到解决 愿出100元作为报酬

感觉少了一个扫描反光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感觉少了一个扫描反光

有图片不 看下

网友:
手里没有机器

网友D:
这是扫描头卡了,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是扫描头卡了,。。。

您说的是卡纸  还是复印黑条呢

网友:
能加微信指导一下不

网友E:
这个问题 放在稿台玻璃上有黑条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问题 放在稿台玻璃上有黑条吗?

是的  走输稿器会卡纸  打印是正常的

网友:
复印黑条问题已得到解决!

网友:
更换扫描头即可恢复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