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风枪吹CPU后面的电容,会吧CPU吹虚焊吗?

楼主(2023-03-05):
哪位师傅试过,请教一下。

网友:
一般不会吧。

网友:
风枪来吹的话,加热面积不会那么大,所以下面的CPU座一般不会虚焊

网友A:
不好搞,温度开到最高,风速大点,CPU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快速拆下试下

网友A:
最安全办法,翘下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好搞,温度开到最高,风速大点,CPU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快速拆下试下

谢谢,这方法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安全办法,翘下来

这是高手

网友:
通常不会但不代表不会

网友B:
用烙铁把它焊下来就可以了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烙铁把它焊下来就可以了.

装的时候不好焊

网友:
热风枪+电络铁好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