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urface]
微软pro4这个版号的BIOS谁有啊,备份的也行啊。

楼主(2023-03-05):
电流到0.8回落到0.3不动了,只能卡开机画面,应该还是bios问题,CPU也换了。和我另外的i7版本不一样。

网友:
可能cpu下面靠近边框的000电阻断开了,短接试一下

网友:
我把全部的0欧电阻都测试了,好像都没问题,我明天直接短接再看看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