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90 用电池也显示电源已接通正在充电

楼主(2023-03-05):
E490 TYPEC接口不升压只有5v 芯片为RTS5455 发现U4305供出的+5v_IN 对地12 换掉U4305好了 20v也出来了 可以充电 但是拔掉电源单使用电池也显示电源已接通正在充电  测ACIN低电平
看论坛有发过一个这样的问题 好像没解决

网友:
升级EC  BIOS看看,基本是靠ACIN确定的,确定一下ACIN状态是否正确的

网友:
检查周边小器件 是不是有什么变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