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HP M1005开机可以复印,不能打印

楼主(2023-03-05):
     情况是,M1005不能联机,驱动安装不上,换过几个电脑都是,确认是主板问题,但是可以复印,复印出来正常,,,,怀疑是主板的BGA出现问题,测量USB接口对地阻值都是正常的范围,,,,有修过的同行指导下。。。

网友:
也有可能程序的问题

网友:
接口阻值没问题,那就是你加焊的那大芯片坏了,,换板吧

网友:
焊坏了。上次虚焊,加焊后不久还是坏,估计拆下直球会好点。结果换板。

网友:
刷一下固件试一下

网友(2023-04-04):
主板不识别,打一下阻值

网友:
估计USB接口电路有问题把握大点,BGA一般不会出问题。

网友:
测量下usb 两根线 的阻值,不同就是板子坏了

网友:
估计USB接口电路有问题把握大点,BGA一般不会出问题。
我以前修过喷墨打印机830U,不联打印机是数据线上一个电阻断路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