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MACBOOK PRO A1706进水二修不升压 热一热能开机

楼主(2023-03-06):
上周接了台1706,打开后盖,明显进水腐蚀 4个升压芯片,EC 全被干了,全是焊油,有两颗CD3215旁还有漏铜,维修的欲望一下子没有了,给客户随便报了个价,居然同意修了

拆下主板,首先看漏铜的地方,没有断线,短路。插电流表测试,左边两个口还有反应,5V不升压,有点小电流,右侧两个一点反应都没有,但该有的电压都有了,那就先拆右侧有点发黑的CD3215吧,果然有点鼓包,换之,冷却后插电,还是一样周围量了一圈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,左侧的吧,有颗CD3215看起来焊得不平整,拆开看看吧,板底被飞了好几根线,麻妞的盖回去,

冷静一下,问题应该还在右侧,再换背面的芯片,这次没等到凉了再插电,居然升压电流跳变开机了,拔电换口,又不开了,右侧接口依旧没反应,风枪再过一遍,又特么能开了,等凉了又反复,,那右边两个芯片周围得好好看看了,把有发黑的几个小电阻全换了,依然没有解决问题,

目光上移,CD3215上面,有个8腿芯片意思间有个腿有点发黑,看点位图UB090应该是升压芯片的ROM,终于满意得笑了,风枪开拆,乱乱再补点锡焊回,4个口都能正常升压开机了,清洗装回,耗时2.5小时,完美修复

网友:
腐蚀断线等等

网友(2023-08-10):
技术很好!学习了!

网友:
技术不错!思路清晰!学习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