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好 求七彩虹 B450这个位置的三个电阻阻值大小万分感谢

楼主(2023-03-05):
大家好 求七彩虹 B450这个位置的三个电阻阻值大小万分感谢

网友A:
万用表量啊。取下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万用表量啊。取下量。

电阻没有了 掉了

网友B:
io外围,先顺脚找接到io那几个脚,这种芯片论坛有资料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io外围,先顺脚找接到io那几个脚,这种芯片论坛有资料的

左边那俩是2N7002的电阻 不知道多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