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回收来的老笔记本维修故障真多

楼主(2023-03-05):
一台店里回收的Y50-70 笔记本,收过来时只扫了下硬盘、测了下键盘,老板200大洋拿下了,闲下来重装系统后发现有线网卡装上驱动不能联网,无线网卡根本找不到,USB口里有断塑料块,反正也要清灰加硅脂,干脆拆机整下吧,怪不得找不到无线网卡,竟然拆掉了,有线网口里的针脚看了不平整,用镊子挑好再上电测试,还是不能上网,以为是网口问题,淘宝上订了个网卡接口和无线网卡(不改BIOS用7260AC以外的无线网卡会白名单),USB口忘订了,隔天到了后拆下主板换上了网口,正要从料板上拆USB口时,竟然发现EC的25-32这几个脚位腐蚀了,处理完重新焊接后换掉USB口 ,正想说能装机休息会了,结果恶梦正式开始了,进已经装好的系统电池模式不锁频,用充电器接不接电池CPU都会锁在0.79 ,有线网卡接网线倒是能用了,锁频问题拆机继续修,既然电池模式不锁,重点排查适配器检测信号ADP_ID和H_PROCHOT#,前者测得才1.4V,后者测得0.6V,明显有问题,查图纸前者由待机供电通过一个六脚双N沟道MOS管转换而来进到EC。换了上拉电阻和六脚小管,电压依旧是1.4V,后者由+VCCIO_OUT上拉,这个电压是在1.05V转换而来,由于没有点位 实在没找到R3电阻测量,这个信号去到CPU、CPU供电芯片、EC、显卡,由易后难,先挑起了此信号相连的EC103脚,再次测量电压已经恢复,但是适配器检测信号还是在1.4V,由此推断可能是EC内部拉低了这两信号,虽然手里有现成的KB9022Q新EC,刷个程序重新装上就有可能解决两信号被拉低的问题,先不换它了,进PE测试后已经不锁频了,装机后开机竟然卡LOGO好半天,拆下SSD硬盘接硬盘盒子竟然不识别了,哎这破烂,服了看来以后收好机器还是得仔细测试

网友:
呵呵,我过年时也收了一个笔记本,拿回来没仔细看,后来发现C壳屏幕镙丝轴全部断干净,人家卖的也没说,风扇巨响,音箱音膜老化掉了,也没说,真C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