蓝天主板充电芯片26786LN,电池不充电

楼主(2023-03-05):
板号:NH50DPQ
充电IC:26786LN
故障现象:主板待机0.020a(正常0.013a),偏高,检测发现是26786内部耗电。
主板除不充电外功能正常,能识别电量EC应该也是正常的,电池也能放电,待机时接上电池电流无变化,重刷EC无效。
检查芯片外围,隔离管正常,充电PWM里里外外正常,VDDP正常,与EC通讯正常,EC电池检测与电压都OK,测量26786:
Pin22(VAC)=18.8V,正常,
Pin22(ADDIV)=3.5V,正常,
Pin13(VAD)=19.5V,正常,
Pin14(PA)=25V,正常,
Pin23(ACAV)=0V,该脚通过PR86上拉VDD3,电阻正常,一端3.3V,芯片端0V;

更换26786,故障依旧;

请教各位师傅,是哪种情况导致ACAV被芯片内部拉低呢?谢谢。

补充内容 (2023-3-7 15:54):
找了个也是用26786LN的主板,把PC205,PC23,PR58,PD5,PC37五个元件搬过来待机电流0.013a,插上电池可以充电了,再把这五个故障板的元件搬到好板也能充电......,不过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。

网友:
有可能是batton#

网友:
ACAV并联的小电容排除了。感谢回复

网友:
蓝天代工的主板不好修哦

网友:
找了个也是用26786LN的主板,把PC205,PC23,PR58,PD5,PC37五个元件搬过来待机电流0.013a,插上电池可以充电了,再把这五个故障板的元件搬到好板也能充电......,不过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。

网友:
估计虚焊

网友:
不太可能,因为换充电IC时已经加热过一遍了。现在猜测还是那两个电容的事。怀疑是那两只电容的问题。

网友:
不充电应该是PC23的事,待机变高就不知原理了。

网友A:
还是虚焊的问题,加焊时没焊彻底,有可能焊盘不干净,取下再焊无意中处理干净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是虚焊的问题,加焊时没焊彻底,有可能焊盘不干净,取下再焊无意中处理干净了。

谢谢师傅指点

网友:
因该是那两个电容其中一个引起的不充电,类似的问题还真的不好修。

网友(2023-05-08):
修一台宏基不充电的板子,插上充电器,电池图标没有任何反应,看你的图测量了一下修好了,另外ADDIV是pin24角,不是22角,你写重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