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707屏幕排线各引脚功能。

楼主(2023-03-05):
帮客户换过排线后。亮度不如之前了。有点偏暗。如果。这种感觉就想开了降低白点值的苹果手机。是不是我只飞了三根线,其他的细线按照u字型焊接造成的。

网友A:
全白的背景下面是不是可以看到底下的灯珠?是不是排线没有飞好啊?

网友:
苹果的机器修的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全白的背景下面是不是可以看到底下的灯珠?是不是排线没有飞好啊?

看不到底下灯珠,全白情况下也是全白。只是有点偏暗。 这种感觉就像苹果手机开了降低白点值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