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键盘灯的点亮电路问题

楼主(2023-03-06):
我的电脑X6TI   NFSV1511 MB 3.1   现在键盘灯不亮,灯是好的,我看了一晚上也没明白为啥不亮,我不是维修人员,想不明白,看看能不能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

网友A:
+5VS通LED灯珠正极,RED_KB_BL接LED灯珠负极。EC通过PWM_KB_LED控制RED_KB_BL接地来实现LED亮灭或亮度。

网友B:
键盘灯的开启信号是 I/O的IT8528的29脚也就是信号PWM_KB_LED经R661电阻进入Q69导通后分给Q67和Q70分别导通在由R664进入排线1和2脚 完成亮灯工作

网友C:
还有一种可能是不是你快捷键关了

网友D:
有可能键盘坏了。。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键盘灯的开启信号是 I/O的IT8528的29脚也就是信号PWM_KB_LED经R661电阻进入Q69导通后分给Q67和Q70分别导通在由R664进入排线1和2脚 完成亮灯工作

感谢解答,我再咨询一下,现在的情况是Q69的G级有3.3的电压,D级没有电压,那么请问正常导通后D级是否有电压?估计差就差这,因为Q69的D级没有电压,Q67和Q70的G级都没有电压,键盘排线端的电路无法导通,而且662电阻一端有5V电压,另一端没电压,这是正常吗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
+5VS通LED灯珠正极,RED_KB_BL接LED灯珠负极。EC通过PWM_KB_LED控制RED_KB_BL接地来实现LED亮灭或亮度。

昨天晚上我想了一晚上,Q69导通后D级是不是应该有电压,现在是G级3.3V,D级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还有一种可能是不是你快捷键关了

不是,键盘灯按键我试了,不好使,按键是好使的,就是没办法打开,用电源直接连接键盘排线触点是可以亮的,所以键盘应该是没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有可能键盘坏了。。。

不是键盘,估计还是在主板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感谢解答,我再咨询一下,现在的情况是Q69的G级有3.3的电压,D级没有电压,那么请问正常导通后D级是否有 ...

更换Q69   2N7002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昨天晚上我想了一晚上,Q69导通后D级是不是应该有电压,现在是G级3.3V,D级没有

Q69导通,D极为低电平,Q67和Q70都截至。

网友:
三个都是N沟道管,Q69 G级有3.3V就会导通,后面两个管就会处于截止状态

网友:
电路都是正常的,输入低电平才能开启背光,问题还是在前面或者还有其他的问题

网友:
键盘是不是保险烧掉了

网友F:
前天的贴子还在顶端  X6TI分很多款,MR-X6TI 跟深海泰坦X6TI ,还有带后缀跟不带后缀的,什么-E -E2 -M -M2 -M5 -H -PRO什么的不下6款,键盘有单色的有RGB多彩的有机械键盘有普通键盘,不同的配置(主板配置键盘)除了刷不对BIOS跟EC固件外还要刷不对的键盘控制固件,不然EC不知道怎么控制现在接的键盘,我猜你刷过BIOS呀换过键盘了。电路一个Q69能想一晚上,要再多用用功啊

网友:
问题出现了,开机后键盘无法控制CE29脚电压,这个不是我这个业余人员能弄的了,没办法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前天的贴子还在顶端  X6TI分很多款,MR-X6TI 跟深海泰坦X6TI ,还有带后缀跟不带后缀的,什么-E -E2 -M -M2 -M5 -H -PRO什么的不下6款,键盘有单色的有RGB多彩的有机械键盘有普通键盘,不同的配置(主板配置键盘)除了刷不对BIOS跟EC固件外还要刷不对的键盘控制固件,不然EC不知道怎么控制现在接的键盘,我猜你刷过BIOS呀换过键盘了。电路一个Q69能想一晚上,要再多用用功啊

这个电脑估计都好几手了,我知道的,个人卖给修电脑的,修电脑的又卖给另一个人,这个人把电脑卖我了,所以刷没刷过bios,换没换过键盘我是真不知道了,键盘应该是多彩板的,因为在电脑无法开机之前,还亮过,哎现在毛病更严重了

网友:
强制点亮不就行,RED_KB_BL接地,还修干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