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IH61MI V1.0复位常亮

楼主(2023-03-06):
CIH61MI V1.0能正常触发,风扇常转,复位常亮,cpu核心供电正常。 VR_RDY测量是2.1v,查到r359不良,更换后,VR_RDY变成2.5,故障修复。做个标记,以备后查。

网友:
这个可以直接把MN29拆了不装可以了吗,   R361好像是没装的

网友:
如果没有标识2.5v正常的情况下,2.1v,俺都以为正常了,那就会走弯路了。

网友:
这主板貌似联想的主板吧

网友:
直接把MN28拆掉可以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