希沃MT41A MT.INH310C.HA51A 可能通病

楼主(2023-03-06):
前几天接了3台同行送修的一样故障     希沃MT41A        故障:按开关无反应   不触发      下面看图片       应用老湿(饼哥   船长)第一招 :目测观察法

网友:
这客服我喜欢

网友:
请问楼主:这个机子插槽处开机脚是哪个?

网友:
不好意思  我也不知道   同行拿一有块转接给我用  上面直接有开关     这机子好像比较难找图纸

网友:
也修过几台这种机器

网友:
最后那张照片你是咋滴,又想骗我去你们店维修

网友:
进来跟大佬们学习一下

网友:
我是来看客服♀的,今天暂时不学习

网友:
是断线了吗?

网友:
两天的量!这个通病我是用0.15mm的针头打孔,无痕修复。

网友(点评):
这位老板修这么多发财了,看来是通病,感谢分享,你这个方法好。

网友:
这样的板子目前遇到的,都带hdmi,开关,电源孔都焊在主板上的,

网友A:
图片呢?楼主,到底什么原因?请教导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图片呢?楼主,到底什么原因?请教导。。。

大概是风扇底下长期吹  灰尘与潮湿导致的吧

网友:
楼主 那个妹子是哪里的

网友:
先打开抖音观察10分钟美女再修。

网友(2023-06-10):
图片没有   骗人

网友:
楼主你好!我有块mt61h  怎么独立开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