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FX95G无显卡供电

楼主(2023-03-06):
ASUS FX95G,板号:FX505GT R**.0,二修机器,开机上电电流0.65A,除了显卡无供电,其他单元电路供电一切正常。此机器是亮机前就有显卡供电还是亮机后才出显卡供电呢?发现CPU供电有一颗电容烧毁,不知道CPU是不是被带走了

网友:
通病    换CPU基本上都能好

网友A:
先把显卡供电修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把显卡供电修出来

查询开启来自南桥

网友:
烧CPU王者,这款机

网友:
CPU供电都出来了

网友(2024-09-25):
我也遇到了这台机器,也是显卡、显存供电没有,其他都有,连CPU集显的电感都有电压。所以我就直接换了CPU,结果还是一样,无奈换桥,结果还是一样,显卡电压不出,电流0.6.真无奈,电路查了一个遍。显卡开启明明就出自桥

网友:
FX505GT  图纸 点位

FX505GT 2.0 schematic.pdf

FX505GT 2.0 bv.pd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