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N20C1不充电

楼主(2023-03-06):
板号LA-j871p:不充电、单电源能开机、插上电池提示电池过低、报警、下图是插适配器充电芯片各个条件都正常、一插上电池ACDRV就直接0v、隔离管换过问题一样

网友A:
共同学习。共同进步。大神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共同学习。共同进步。大神

一起共勉。

网友(2023-04-21):
有可能通病哦,遇到一个故障现像一模一样。

网友:
我也碰到一样故障。发现要用原装电源。

网友:
该不会是电池坏了吧?

网友(2023-06-13):
是换了电池好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