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大佬们有谁知道板子U2是个

楼主(2023-03-06):
求助,大佬们有谁知道板子U2是个什么型号5脚芯片,什么芯片可以代换,求告知谢谢了(这是个小电风扇里面主板)。

网友A:
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这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这个

谢谢 买个回来试试

网友:
有精神劲儿

网友B:
稳压芯片直接短接输入输出是否可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稳压芯片直接短接输入输出是否可行

这是dc转dc的直接短接就烧芯片不用修了

网友:
淘宝查丝印多少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