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战神G8-CA7NP通病类维修

楼主(2023-03-06):
这款模具的游戏本,很多集显MP86901芯片击穿烧CPU,这次连主芯片MP2979A也短路,SRK3Y和MP2979A(2个)订回来换完,MP2979A一个上电0.1A立马掉,再换一个上点0.08A不动,全程测不到SA和CPU核心供电,这款MP2979A在这里输出6路电压,4路CPU供电,一路集显,一路SA供电;条件基本满足不出电压,之前就听说讯友说的带程序问题,换之前就担心这事,正好手头有一台机游戏本也是集显短路烧CPU的,主芯片无短,拆过去试试,装完后就OK了
这款没插内存电流2.2A左右不动,风扇坏不转几分钟就报警自动关机
关于这款芯片带程序的问题,有待验证……

网友:
换u后不会再烧吗,另外换u能收多少钱?

网友:
后面继续烧

网友:
你指的是集显还是核心供电烧??

网友:
有人说带 有人说不带 傻傻分不清楚

网友A(2023-04-28):
MP2979A带程序的(PS:CPU供电芯片MP2979AG的47脚VIN_SEN待机时就有1.18V电压,只要高于或者低于这个电压,都会导致无CPU电压、无VCORE_PG)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MP2979A带程序的(PS:CPU供电芯片MP2979AG的47脚VIN_SEN待机时就有1.18V电压,只要高于或者低于这个电压, ...

是的,芯片上面有标记的,此芯片内置几KB的ROM,用来决定输出几多路PWM

网友B:
我上次是直接拿的拆件的,但是也是随便找的机型,对应型号一样上去就OK,你这个短路的  最好   整套IC  都要更换 再换U   最稳!   防止二次烧

网友(2023-05-31):
引用 网友B:
我上次是直接拿的拆件的,但是也是随便找的机型,对应型号一样上去就OK,你这个短路的  最好   整套IC  都 ...

是的;全套都一起换

网友(2023-07-10):
有图纸吗?

网友:
听说此芯片内置有程序      遇到过几台 没有换好过

网友(2025-10-19):
设备齐全好做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