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E15 Gen2电源不开机不充电通病

楼主(2023-03-06):
ThinkPad E15 Gen2 板号: NM-D011 不触发,不充电,没有任何指示灯,给电池用可调电源充电后电池能开机,插适配器没反应,无公共点电,主板有轻微糊的样子,QB6没有短,稍微风枪加热管子就掉了,拆下管子看到有点发黑,个人感觉应该是SMT制程问题,刚开始新机可能没什么影响,时间久了就容易出问题,再论坛看到也有人指出这个管子也有很多类似问题,应该是通病了

网友:
确实遇到过 短路

网友:
多多浏览网页,已经有人发布了   通病      加分鼓励一下

网友:
又一个发财的通病

网友:
电流过大,发热导致!

网友:
NM-D011板号,不触发保护隔离管QB6问题

网友A:
TPS65994     AD
都卖缺货了

网友B:
G极电压不够导致的没有完全导通从而发烫 换了mos管还是发烫 根本问题还是没有解决

网友:
挺详细的 ,,学习了 ,不错

网友:
QB6 4角电压2v。电压根本不够。无法导通。难道要换上面那个芯片吗。直接连行不行

网友(2023-05-04):
嗯,G极管子导通压降1.5-2.5v,外壳温度100度时可以工作

网友(2023-06-16):
引用 网友B:
G极电压不够导致的没有完全导通从而发烫 换了mos管还是发烫 根本问题还是没有解决

就你明白人说到问题了,TPS不升压导致,那些花钱看技术帖子的也非常LOW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TPS65994     AD
都卖缺货了

这两管子不是TPS65994控制的

网友:
TYPE-C  接口的UB9 程序有吗?

网友:
修了一个E15 GEN2  电池能开机,适配器不开机,换了QB6就可以了。拆出QB6,发现焊盘都有点腐蚀发白的感觉。通病无疑了

网友:
好像L13也是如此

网友(2023-07-26):
感谢楼主,笔记本已修复

网友(2023-09-04):
学习了,正好修到这个机器

网友(2023-10-16):
感谢楼主,qb6下面已经脱焊,重新焊接就好了

网友(2024-01-12):
感谢分享,正好修到这个机器,这个问题

网友:
遇到过两个这机器 都是直连

网友(2024-04-11):
学习了,准备自己动手修一下。官方服务说950修主板,真黑

网友(2024-05-23):
不太懂,没有原理图,根本问题没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