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urface]
微软Surface Pro9低配I5版升级32GB内存分折电路+BIOS文件编译经验分享

楼主(2023-03-06):
论坛里同行接修的这台Surface Pro9修好故障后,兜兜转转又到了我的手里,用户要求将内存升到32GB;

接修22年上市在售surface Pro9一台,同行备份BIOS失手导致差点报废
前段时间,本人已经成功将Surface Laptop5的内存从8GB升级到了32GB,根据资料资分析,这两款机器所使用的内存都是LPDDR5颗粒,最大支持32GB,那么Pro9也应该不再话下了;

于是全球首台i5版CPU32GB内存的Surface Pro9就这样诞生了!

接下来,我把升级的过程分享出来给同行们做个参考:

1、内存颗粒:该机使用LPDDR5/6400/FBGA315内存颗粒,据根对BIOS文件进行反编译后得到PSD信息,微软出厂原配内存颗粒厂商有三星、镁光和海力士,那么升级内存所用的颗粒也只能选用这三种品牌的内存之一;

不过LPDDR5的内存刚上市不久,颗粒确实有点小贵,4颗8GB的一幅内存需要小1000大洋。

2、内存识别电路:经过对主板的电路进行扫描分析,识别电阻位于EC芯片傍边,其阻值为0、121、210、301、402、510、634……欧母,根据不同的内存料号配置不同阻值的电阻。

3、BIOS中的SPD内存区:我采用的是海力士的32GB内存,所以将H9JCNNNFA5MLYR-N6E的SPD信息写入到BISO的NVMRAM区,再通过编程器写入到BIOS芯片焊到主板上,完成BIOS的编译。

开机:三次重启,更新BIOS文件,一次点亮!

Surface Pro9成功升级32GB的信息截图

注意事项:

1、Surface Pro9的拆机和Pro8基本一致,经测试Pro8和Pro9的屏可以通用;

2、BIOS的SPD区与微软的往代机型不一样,NVRAM区也不要样,修改的方式也不一样;

3、如果同行有接件怕承担风险,可以发过来帮搞定,也可以到草田居下单;

4、PRO9和Laptop5的内存升级需要的BIOS文件修改,我以提供;

网友:
楼主是个高手中的高手

网友:
感谢分享,华戈修士,好哥们儿

网友A:
老王  稀客  论坛难得见到你身影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老王  稀客  论坛难得见到你身影

老田

网友(2023-06-02):
可以修改一个bios大神

网友:
厉害,但是这叫反编译?你是认真的吗?

网友(2023-08-04):
楼主你好,没有看到BIOS文件

网友:
你的这个识别电阻不是和pro7 pro8一模一样的么。。。

网友(2023-12-03):
支持分享,纠正一下一个问题。“将H9JCNNNFA5MLYR-N6E的SPD信息写入到BISO的NVMRAM区,再通过编程器写入到BIOS芯片焊到主板上,完成BIOS的编译。” 这个不叫编译,而且完全和编译没有一毛钱关系。不要乱创造概念。这样不好,容易贻笑大方。
编译(compile)是指把源代码通过编译器,工具链(toolchian)转化为二进制文件(不仅限于可执行文件exe,也包括bootloader,固件等嵌入式系统的二进制文件,当然也包括BIOS,典型的如openwrt固件编译)的过程。
而帖子里面的只是对BIOS进行修改,其实质是直接对二进制文件进行修改,只能说是mod(modify)或者crack,完全和compile没一毛钱关系。 有兴趣可以看看这个帖子。
https://winraid.level1techs.com/ ... -preparations/19335

网友:
“据根对BIOS文件进行反编译后得到PSD信息” 这个不叫反编译,这个是根据二进制文件里面的特征码找到对应分区的起始位置,直接替换spd信息。 二进制反编译一般用IDA比较多。反编译之后是机器码。也不是C这些的代码。只是能看到里面的跳转判断啥的指令,但这对于pojie一些需要注册的的地方已经足够了

网友(2024-08-08):
那位师傅在修 Surface Pro9 帮我测量一下这个位置的 电阻的阻止。被上家动了的。按图上面的电阻换上去不对  帮我测试一下,   谢谢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