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显示器

楼主(2023-03-06):
一款方正的旧显示器,一通电,屏幕有1秒钟的正常显示,就灭了,重新按开关,也是,打开电源板,发现有电容鼓包了,更换2个35v470u的电容后还是一样,最后没法

,求助!

网友A:
这么老,考虑灯管坏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么老,考虑灯管坏了吧

这高压驱动线圈好像也容易坏

网友:
你这高压线圈有可能坏了

网友B:
灯管坏的可能大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灯管坏的可能大哦。

好的,我向这方面继续研究一下,看能不能更换灯管

网友:
弄个点灯管的12V高压板。点一下灯管就可以看出是不是灯管坏。换灯管需要备加小心,多花十几元成本改LED也不错,回炉的少。

网友(2023-07-05):
现在很少修LCD灯管的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