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扬天 IB365MH REV 1.0 型号扬天M6610D-00

楼主(2023-03-06):
机器自动上电 报警 4声,拔内存也是4声报警,内存电压都正常,也换过内存,

网友A:
这款有没有什么通病呀

网友(2023-09-06):
引用 网友A:
这款有没有什么通病呀

怎么修好的  刷BIOS?楼主BIOS呢?

网友(2024-04-08):
检查内存284脚电压是否正常 3.3V是正常值,D3_VDDSPD脚,该脚位是由4颗0欧姆电阻分别供电的,只要有一颗不正常都会引起不过内存

网友(2024-07-04):
居然有点位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  装不装内存都是4声报警  楼主怎么修好的

网友:
分享一下点位,谢谢. ....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