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TPN-Q207花屏,终极方法,分享大家

楼主(2023-03-06):
TPN-Q207花屏,这个笔记本壳设计的很单薄,主板更别说了,一样薄,机壳一变型就会出现黑屏和花屏的问题,问题出在内存插口那里,我试过加焊,自认为手工是过关的,但是问题一直没能解决,这个客户还换过几内,是HP官方换的,经过我的研究,找到了一个很好用也很简单的方法,现在分享给大家。
加焊是一定要做的,但是效果一般,比不焊里要好,问题还在,大幅度掰机身还分出现花屏死机,主要是内存与插口接触不好,我用了一个长方型的双面胶,放在主板与内存之间,内存颗粒中间有很大的间距,完全可以粘住。如图,大家看一下吧。效果是OK的,亲测了,上图。

网友:
没遇到过啊  不过 你说的方法 能好使么?

网友:
不错的方法,学习了 ,谢谢分享。

网友:
左右掰笔记本机壳时,内存也会摆,导致内存与插口接触不好,用双面胶粘住后,内存摆幅度减小,问题得到解决,怎么掰机身也不会出现问题。亲测,建议胶不粘一点的。

网友:
上次遇到过一个,不显示的,加焊了一下没有好,以为是其他问题,找了半天没找到后来又焊了一下好了

网友:
这个问题还没碰到过

网友:
这机器不是爱内存槽虚汗么

网友:
换内存槽 应该会更稳定一点吧

网友:
换内存槽可以好。

网友:
槽子饱满一点没问题的

网友:
上次修到一台,确实加焊了内存槽后OK,到现在一年多了没事.....

网友:
  惠普的机器好几款都会这样,正常情况加焊槽子两头就OK了

网友:
好方法,收下,备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