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466笔记本暗屏

楼主(2023-03-06):
如题苹果A1466笔记本暗屏
通电的时候显示屏背面A壳logo亮一下就没有了。

板号是820-3437屏供电26V掉到8.5V 屏幕暗屏,有开机声。。手上没有LP8550芯片。。还会有其他问题吗?

今天升压芯片到了。换上去结果还是一样。。……&¥&*

测量5脚到反馈链接到D7701没断线。

最后发现是查升压芯片EN有电压。
但是PWM 脉冲没有,(就开机的时候一瞬间有,然后就慢慢掉下来)原来是C7704降干扰的电容对地短路了。。。这个脉冲是从CPU过来的。
这个EN 和PWM任何一个信号没有都不能亮屏。

网友:
一般都是 屏升压芯片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