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BIOS]
求:联想B590刷bios工具

楼主(2023-03-06):
新手上路 请多多关照 感谢!
如题,笔记本出了点问题 F1进不了bios, F12也进不了启动选项,网上找了好多工具都刷不了bios,提示不支持AFU,又或者bios不支持,各位大佬有没有联想专用的工具?跪求 感谢。

网友A:
论坛都是维修人  多用编程器刷   你可以找个实体店面刷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论坛都是维修人  多用编程器刷   你可以找个实体店面刷下

感谢您,我再找找看,实在不行再去实体店刷。

网友(2023-05-13):
咸鱼上买了一台B590的笔记本,遇到和你的情况,LA58MB 11273-1的主板,原机是H1ET69WW(1.12),刷H1ET开头几个都是这种情况。后来刷了一个H5ET73WW(1.16)的就可以进去了。

网友:
还有一种最简单可行的办法,打开后盖,拔掉电源插头,卸掉电板,扣掉2032电池,然后插电开机会报错提示系统时间不对后会自动重启,然后你按F1就可以进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