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优派]
优派VA2208w 背光灯开启信号

楼主(2023-03-06):
   优派VA2208w  这个显示器修改了背光  由原来的LCD改为LED  ,可是接那个ON/OFF背光灯的开启信号不行,原机的开启背光信号是拉低电压是开启,一般开启的信号是拉高电压,这个测量是拉低了电压,感觉是相反的,还是我自己测量错误了吗?哪位师傅有遇到这个优派显示器的吗?是如何解决的,谢谢了

网友A:
加个三极管,倒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加个三极管,倒相

一个三极管就行? 不需要其它原件了?  我自己也琢磨了   是不是做个小电路  弄个三极管  看看行不行

网友B:
背光开启接到屏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背光开启接到屏供电

以前接过,感觉关机的时候屏幕会闪烁一下白屏

网友(2023-04-28):
不行常开。就是没有输出的时候白屏

网友C(2023-07-05):
现在都很少修LCD的了

网友(2023-11-26):
引用 网友C:
现在都很少修LCD的了

我这里还能遇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