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不显示,内存无复位,求指教!

楼主(2023-03-06):
一张华擎的j1900,可以触发,不显示,应该是卡内存,内存各个电压都正常,在声卡复位没有测到高电平,奇葩的是pcie的复位都出了,时钟100m也有,32.768晶振有电压,无波形,25m晶振波形正常,这种事情是u坏了吗

网友:
bios刷过了吗?

网友:
刷过的,还是不行

网友A:
32.768有电压无波形,你的主板还能上电吗?是不是你表达错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32.768有电压无波形,你的主板还能上电吗?是不是你表达错了

没错,你没看错,所以我说奇葩,32.768可以测到电压,但测不到波形

网友B:
接诊断卡,看看卡到哪里了?

网友C:
32.768可以在不插电源的情况下就可以测得出来,碰到过,正常的板子频率过高或者过低时也是正常有显示的。

网友:
32.768没有这个应该不难解决

网友D:
32.768换一个  应该是坏了

网友:
声卡无复位!

网友:
加焊cpu能亮机就是cpu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32.768换一个  应该是坏了

看图,换过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32.768可以在不插电源的情况下就可以测得出来,碰到过,正常的板子频率过高或者过低时也是正常有显示的。

测不到频率,有不同的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接诊断卡,看看卡到哪里了?

不扫码,0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