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deaCentreB550更换主板后概率性的出现,开机重启后无显示的解决方案

楼主(2023-03-07):
故障现象:
站端在更换完IdeaCentreB550主板后 ERP:90004105  B550 W8S 2G_HD8570 W/USB2.0 W/O HDMI 主板,概率性的出现开机重启后无显示,或者开机按F1进入BIOS Setup 保存退出后无显示,或者开机进入Windows 7/8/8.1 选择重新启动电脑后无显示。
解决方案:
   站端遇见此问题,通常是在Intel I5以上CPU遇见,请刷新BIOS到ICKT30AUS,特别注意:此版本ICKT30AUS在刷新时候,需要同时刷新BIOS+EC+Me,如果更换的主板BIOS版本就是:ICKT30AUS,也需要在重新刷新BIOS+EC+Me,才能解决问题。
注:重新更新相同版本的BIOS,主要是更新Intel ME 。Intel ME是Intel Management Engine Interface(英特尔管理引擎)该驱动为Intel针对其桌面系列芯片组推出的一款热能管理驱动。
操作方法:
下载IdeaCentre B550 ICKT30AUS BIOS,插上金钥匙U盘,开机后进入纯DOS,(IdeaCentre B550插U盘引导的时候要注意,U盘插到后面USB2.0接口上即可)
1. DOS窗口下执行如下命令:
1.1) A:\>Unlockme.bat   解锁Intel ME,解锁完毕后,电脑会自动重启。
Unlockme.bat 批处理内容如下:
TEST42X.EXE C59 D7c
TEST42X.EXE C40 D02
1.2) A:\> MBEC.BAT    执行MBEC.BAT,刷新BIOS+EC+Me,刷新完毕后,电脑会自动重启。
MBEC.BAT批处理内容如下:
flashit ICKT30A.bin /all /n
flashit ICCT30A.rom /ec
1.3) A:\> Lockme.bat  加密Intel ME,加密完毕后,电脑会自动重启。
Lockme.bat批处理内容如下:
TEST42X.EXE C59 D7D
TEST42X.EXE C40 D02
刷新bios时候,需要先解锁Intel ME,然后在刷新BIOS+EC+Me,最后在加密Intel ME,刷新过程中,需要重启3次,如果不解锁Intel ME,刷新BIOS时候会报如下错误:
Internal Error 2A
Error Code:2A
2. BIOS刷新完毕后,需要刷新主机序列号:
首先编辑edit SN.bat ,修改CS00000000,改为正确主机编号,保存退出。
SN.bat批处理内容如下:
dmitool.exe /dps:IdeaCentreB550
dmitool.exe /dss:CS00000000
dmitool.exe /dvsenovo
A:\>SN.bat    执行SN.bat  刷新主机序列号
2.1)或者在DOS命令行直接执行如下命令
dmitool.exe /dps:IdeaCentreB550 (主机型号写入) IdeaCentreB550中间没有空格
dmitool.exe /dss:CS00000000     (主机号写入)
dmitool.exe /dvsenovo         (生产商写入)
2.2)刷新完毕后,重新启动后,进入BIOS Setup。

官方原版BIOS

网友:
这么复杂,我也看不懂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