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什么显卡

楼主(2023-03-07):
这个显卡叫什么名称,谁有这个显卡,购买一个。

网友:
一体机用的,比较少见坏了修修接着用。直接买不太好买

网友:
看起来够特殊的,什么故障?不能修了吗

网友:
花屏,重影。有时死机。加焊GPU芯片后,故障依旧。请教一下问题出在哪里?

网友:
可能是显存,或者显存和核心的供电

网友A:
花屏先测显存,网上找找有再dos下测显存的软件和教程,显存正常的话就是核心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花屏先测显存,网上找找有再dos下测显存的软件和教程,显存正常的话就是核心挂了

核心挂了测显存肯定报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