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电脑开机时间长了,插U盾没反应如何解决

楼主(2023-03-07):
系统是WIN10,机械盘,刚开机使用U盾正常的,但是开机使用一段时间后,再次使用U盾就没有弹出页面的反映,每个USB口都是这样,不关USB口问题。只有重新启动才能解决,但是开机时间长了又这样问题。如何去排查问题呢?

补充内容 (2023-5-17 14:40):
多次排查,发现EDGE浏览器不兼容的问题,暂时无解,网上的设置方法临时可以但长久都会有失效的一次

网友:
检查供电啊

网友:
开机时间长了后,插U盘会不会也认不到呢

网友:
电源,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

网友A:
换个电源试试呢

网友:
应该是南桥问题你错拿高薪做系统了么

网友:
有没有可能是软件的原因?驱动丢失或者系统损坏呢?

网友:
想问一下这个故障从哪里能看出来是电源的问题呢?我是小白,想学习一下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个电源试试呢

想问一下。不知道从哪里看出来是电源的问题?能不能详细说一下思路?我是小白,想学习一下,谢谢

网友:
我觉得是系统里存在某些程序阻止或干扰了USB端口的使用,如果可以用其他系统挂上去测试一段时间就清楚了,如果不关系统事,那就只有怀疑电源USB供电不足影响了USB端口。

网友(2023-04-08):
重新卖个机器给他

网友:
软件损坏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