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一体机]
Apple A1418 上电,不显示。

楼主(2023-03-07):
客户自己拆机升级固态硬盘后主板点不亮。上电后主板从下往上数,第二个指示灯一闪一闪,仔细观察主板:820---597-a。主板掉件,一个电阻没有了。阻值是43欧姆。找不到这么小的电阻二十分之一瓦,最后用笔记本主板两个22欧姆贴片电阻串联。图片标注的位置。补上之后,开机进系统正常。

网友:
腐蚀了吧

网友:
楼主观察的不错,值得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