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惠普m177fw拆机重装后无法打印彩色的了

楼主(2023-03-07):
这是我哪里没装好吗?粉盒一整套都换了全新的,只有黑的能出颜色,彩色的地方是空白一片,如果是粉盒质量问题,那不应该只有彩色的出问题,黑白的没有出问题啊。是不是哪里没装好?

网友A:
拆过齿轮吗,如果是,应该按标记重做齿轮对位

网友:
检查下转移带对位

网友:
转印带 打错字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拆过齿轮吗,如果是,应该按标记重做齿轮对位

没拆过齿轮,只拆了定影,因为要拆线,又拆了三个小板

网友B:
转印带对位齿轮 还有 侧面齿轮组里有个转印带离合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转印带对位齿轮 还有 侧面齿轮组里有个转印带离合器

我要去哪里找正确的图例啊!

网友:
离合器海绵已经贴了,转印带齿轮缺口已经对准小三角了,还是不行,没有解决,继续求助。

网友C:
我之前是能打印彩色的

网友:
还没解决,继续求助!来个大神理理我呀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之前是能打印彩色的

之前这个彩色就已经证明转印带有问题了

网友:
解决了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