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85 pro gamer pson无法拉低

楼主(2023-03-07):
华硕b85 pro gamer pson无法拉低,查了绿线到nct6791d-a有5v电压,没有断线,查了其他电压都正常,me供电正常,现在怀疑nct6791d-a坏,但是不确定,所以来求助论坛里的大神。

网友A:
现在情况是不是不触发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情况是不是不触发,

对,不触发,短接绿线只是风扇转不开机

网友:
查IO电路的触发条件,包括IO,南桥

网友:
刷过了,没用,这个板子整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