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留影是面板问题还是电路问题,遇到过的大神解答

楼主(2023-03-07):
165hz杂牌27液晶,屏幕会有这样的影子,一会就消失,屏按压也会有痕迹,消失的很慢,关了显示器再开瞬间没了,但痕迹还有。有没有大神给说说是屏坏了还是电路问题

网友:
我的也是不是很懂,同问

网友:
屏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无论如何,都是屏的问题

网友A:
屏的问题,查下VGH,VGL电压,电压正常就是屏体COF有断线,VGL负压关断不良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屏的问题,查下VGH,VGL电压,电压正常就是屏体COF有断线,VGL负压关断不良,

谢谢大神回复

网友:
5楼回答的应该是正解,看看逻辑板有没有明显好修的故障,没有直接放弃。

网友:
屏幕上的那块逻辑板有问题

网友:
这种不是屏幕老化引起的残影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