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V470系统关机关不了,求助

楼主(2023-03-07):
一台联想V470,故障表现为:开机灰屏无显或显示LOGO后死机。

    拆下主板后发现CPU供电其中一相的上管烧掉,更换后CPU电压正常,装上硬盘开机,到显示系统LOTO时卡死,然后自动重启或蓝屏。拆下硬盘用U盘PE测试,同样不能进PE系统。记得以前看过类似的贴子,说CPU供电管坏会引起CPU不良。于是换上一个好的I 5 2450M,开机能正常进PE,插上硬盘也能正常进系统,放了几集电视剧试机也正常。于是关机准备先收起来。点击关机后,屏幕马上就熄了,但是风扇还在转,当时也没在意,以为过个十秒八秒后能停,谁知等了几分钟也没停,电流一直保持在1A以上,只好长按开关键强制关机才掉。先是认为是系统问题造成的,重新开机再关机,还是不行。于是再拆掉硬盘用PE试试看,进PE系统也不能关机,但是有个新发现,就是可以重启,点重启后,先是屏幕熄灭,过个大约十秒左右关机,这时电流为0.03,再过大约2秒主板加电启动进PE.
    能强制关机,PE能重启,就是不能系统关机。在论坛上找相关经验,有刷BIOS好的,也有换CPU好的,我这CPU也换过了,BIOS也刷了好几个,就是不能解决问题,请各位大师多多指教,多谢!
   另说一下,在进PE系统后,CPU供电为0.95V,集显电压为0.49V,点关机后,CPU供电反而升到1.17V,集显电压0.49V不变。

网友:
刷bios一定要去官网下载,有的好多都没有经过测试

网友:
已经修好了,是主板电池电压不足,更换新的电池后正常了。

网友:
最后还是自已搞好了

网友(2023-04-13):
细心总能有奇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