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佬帮助,win7的电脑连接w

楼主(2023-03-07):
求大佬帮助,win7的电脑连接win11的电脑共享打印机死活连接不上,后来win11调试完成之后win7出现(很早之前的机子,那时候还没来维护,也不知道主机对机子做了什么)死活连不上打印机的问题,只要是通过电脑共享的打印机都是这样的情况,直接连的话是出现错误信息709,一般的方法全都尝试过一次,均没有效果,求大佬指教

网友:
用户名或者ip地址这些方法我也试过了,都是不行

网友:
共享的电脑是一台win11电脑
现在除了这台win7的电脑无法使用网络打印机外,其余的电脑都可以使用

网友:
其余的win7,11都可以

网友A:
补丁 和设置都搞了,估计就很难了吧,从装系统版本吧,GHOST 版本不行就的装原装WIN7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补丁 和设置都搞了,估计就很难了吧,从装系统版本吧,GHOST 版本不行就的装原装WIN7

客户现在不允许重装系统,就要直接安装到电脑上

网友B:
兄弟们,这个最后是在注册表里的一个选项丢失问题,

,打死我也想不到会是这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兄弟们,这个最后是在注册表里的一个选项丢失问题,,打死我也想不到会是这个

修改注册表好使了????  我以前也碰到过,,修改注册表的也试过也没好使,后来换系统版本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