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CF-AF3-E V15不开机维修

楼主(2023-03-07):
一块fm2+的七彩虹主板,说是不开机。
先亮个相吧

测了一下,没有短路。
上机,触发正常,测各大供电,全部OK,复位3.3V也出来了,看电压正常,难不成要捡漏了
装上cpu和内存条,打开示波器,接到bios第一脚看有没有波形,一切准备就绪,上电,眼瞅着
示波器没一点反应,别说波形了,电压都没上去。一看电源风扇都没转。。。。
果然,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。
咦。刚才试的一切正常啊,怎么装上cpu就不行了,又短接了几下开关,还是不能触发,取下cpu,
再试,又能正常上电,装上cpu,再试,又不能触发了。
擦,测了没有短路啊,而且风扇连动都没动,变成不触发了。

查下触发条件吧,没有RSMRST#,那肯定不能触发。但是取下cpu又能测到RSMRST#有3.3V,还是
头一回遇见这种情况。
测了一圈只发现一个地方有异常,就是内存供电在待机的时候有0.3v左右电压,装上cpu内存电压能
达到0.8v,这就不太正常了,测了一下RT8120A内存管理芯片并没有工作,这个电压应该是从什么地方
漏过来的,装上cpu的时候,内存供电待机能达到0.8v,应该是io保护了,别看内存供电不正常,但
还真不一定是内存供电的问题,但是内存供电去的地方太多,从哪漏过来的还真不好说。
这破板子也没有图纸
不过漏电应该是待机电压漏过来的,想来想去,也只有io和桥有可能了吧,桥咱惹不起,只能考虑淦io了
打开风枪把IO吹下来,上机测了一下,这回待机的情况下,内存供电变成0V了,装入cpu也同样是0V,
内心一阵狂喜!有戏!
赶紧把料板上拆下的IO换上去,装上cpu,再次测量RSMRST#已经有了3.3V电压,短接开关,顺利触发
哈哈,插入内存,看示波器一路跑码,显示器也顺利点亮。

至此,维修结束,修好未知故障的主板带来的惊喜还是比一般故障带来的强烈。

网友:
很好的经验,感谢分享

网友:
楼主技术很赞  但貌似这个主板现在也值不了几个钱了

网友:
七彩虹C.A68M-E 全固态版 V15

网友:
板子虽不值钱,有技术修好才是王道

网友:
多谢各位捧场,喜欢请帮忙加分

网友:
学习,学无止境,谢谢

网友:
楼主B不拉屎

网友:
牛逼啊 老板

网友:
第一次见到这种问题,楼主技术不错

网友:
这会不会是cpu坏了的啊

网友A:
老板这都连锡了,还能亮?高

网友:
高手如云呀,感谢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老板这都连锡了,还能亮?高

这倒没注意,等我检查检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老板这都连锡了,还能亮?高
那不是连锡,是白色的头皮屑

网友:
ADM的主板修了,会不会返修率蛮高

网友:
板子不值钱,技术值钱!

网友:
楼主的理解能力挺好,不过不装io 不会出现一些故障吗

网友:
这个东西很棒,虽然价格不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