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笔记本不认硬盘

楼主(2023-03-07):
联想U410不认硬盘  客户描述更换过硬盘和数据线故障一样
拆机检测硬盘两组供电 3V供电为2.9V。5V供电3.04V 供电都偏低。
找到3 5V的转换控制信号  供电管G级只有5V输出 有问题 正常工作情况下15V左右这就是问题所在。 检测发现一组MOS管漏电。 更换后15V正常出来了 测量供电全部归原。接上硬盘已经可以识别  故障修复

网友:
自己也碰到过一台这样的。谢谢分享经验。

网友:
这差不多广达的通病

网友:
简单明了,有图纸那就更好追查走线了。

网友:
技术不错,学习了!下次碰到这类问题就可以借鉴了。

网友:
我手中有台电脑能识别固态硬盘,不能识别机械硬盘,好奇怪哦,估计也是供电不足啊。

网友:
哥厉害啊,要是我估计硬盘都换秃噜皮了,还是找不到原因。

网友:
桥的问题么,桥控制硬盘接口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,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转换的管子拉底g极电压。修过几次。不过好在好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