进水拯救者R7000 2020版不开机修复后不充电维修

楼主(2023-03-07):
一台进水不开机的拯救者R7000 2020版,板号NM-D041,来时说进水,看图
洗板水走起 洗刷刷一通清理后,发现

掉件,清洗焊盘后补上元件,打值公共点大短路,先把

电池放电管处打磨了焊盘,烧的不算严重,只是烧了头层铜箔,搞好绝缘后补好焊盘如图

补的不漂亮见谅,绿油下面是平整的,打值整板阻值没有问题,装机正常点亮进系统了,测试所有功能,发现不充电(单甜适配器和电池都能开机),先一通测量(包括动用示波器),测的EC和电池有进行正常的通讯见图

包括放电管、充电上下管各引脚二极体值都正常,没有发现因为板层而有断线,本着先外配后主板维修的原则,先用个好电池试下,店里正好有台Y7000 电池型号一样,把此电池换到Y7000上,可以正常充电,电池也没问题,充电芯片换了新的也是一样故障,还是在周围元件上作文章,接电池和充电器对比点位图继续测量,元凶终于出现了 ,电池放电管检流电阻中通往充电芯片的PR12脚两边电压不正常,芯片那端是14.86,连接检流电阻的那端是15.2V,换掉此10欧电阻后再次上电测量充电管上管G级已经是20V,S级是15.2,装回机器后此故障也已修复。

hvhjvj -2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,请用心回帖!

网友A:
哦 成这样 是我就放弃了换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哦 成这样 是我就放弃了换板

就一层铜箔烧了就换板  烧洞的都有修好的
同行的换板也是别人换

网友:
厉害了,这样的也修好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10毫欧电阻吧

网友B:
看上去好像电容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上去好像电容啊

补的是电容   后面发换图给过滤掉了

网友C:
根本就没有这个PR12,误导他人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根本就没有这个PR12,误导他人

只有你这样的才注重少了一个数字,我这个是在点位图上看到的,数字被挡一个很正常,图纸上是PR121,,图纸都有,自己都不会看,就成了误导了

网友D:
你这个图太模糊了  我硬是没看到是哪个电阻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这个图太模糊了  我硬是没看到是哪个电阻

是模糊  我手机套的壳 拍出来的再传电脑,拍出来就模糊了

网友:
就一层铜箔烧了就换板  烧洞的都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