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TPN-125时不时不开机维修

楼主(2023-03-07):
惠普TPN-125时不时不开机维修

      【机器型号】惠普TPN-125

      【故障现象】经常性不开机

      【维修过程】

      客户说有的时候电脑开不了机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,这台机器是2017年买的,用了挺久了,但是最近一个月就会时不时开不了机,有的时候按了十几次都没反应。试了一下,确实有的时候可以开机,有的时候没反应,这种情况常见是主板上某个芯片有损坏、或某个工作条件不正常导致,需要进一步拆开机器进行检修。

惠普TPN-125时不时不开机维修 图1

      把主板拆出来之后连接电源,根据开机时序为公共点、待机、触发、供电、时钟、复位、总线的顺序,逐一的进行检查,测量隔离保护电路和公共点电压,都没有异常,然后测试EC待机条件,3V没问题,5V供电只有4.2V,明显电压偏低,测量阻值也只有20多,这个数值明显是太低了。查看鑫智造软件对应的点位图,此电压由待机芯片直接输出,找到待机芯片,并拆掉芯片,测量阻值恢复了正常,到了400多,基本确定了就是待机芯片的问题,换一个就好了。

惠普TPN-125有时候不开机了的维修 图2

      【维修结果】换了一个新的待机芯片之后5V就正常出来了,装机多次开关机测试都可以正常使用,维修结束。

惠普TPN-125时不时不开机维修 图3

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,未经授权,严禁转载!

网友:
感谢分享经验,学习了!!!

网友:
思路清晰 手到病除

网友:
厉害 如果要是我修 第一个刷个BIOS在说

网友:
不错,一针见血。不过奇怪的是这么低的阻值为何有时候还可以开机?

网友:
感觉不是他的问题  这机器毛病多

网友:
逻辑思维非常清晰,维修技术厚实

网友:
感谢分享经验  学习了     加油

网友:
再没出现问题吗

网友:
回去用一个星期,只要不返修,基本上就它了,如果返修,就是其他有问题了

网友:
逻辑思维非常清晰学习了

网友:
先断开节点测量前后端,再拆芯片查啊,我遇到的都是后端短的

网友:
必须先查待机电压

网友:
经验丰富,值得看。

网友:
高手中的高手

网友:
是通病吗?下次注意一下

网友:
这种问题就难搞,

网友:
这个和难搞

网友:
感谢分享经验 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