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T61E万用表 改背光模块化

楼主(2023-03-07):
不知道有多少和我一样,有一台使用有些年头的 优利德UT61E万用表,这个表还是非常不错的,唯一不足的是没有背光。
以前DIY过一套,只是接线非常凌乱,现在改成一体式的,只要焊接4根线,就可以了
具体看图
首先是设计3D效果图

PCB到手,焊接好元件后

万用表上焊接好连线,一共4根线

用双面胶把PCB固定在屏固定框架背面,位置刚刚好

最后装机测试,亮度比很多原厂的都明亮很多

好了,分享到这里,图片是我本人短视频的截图,并非盗取他人,特此声明。

网友A:
不错,你这可以批量生产了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错,你这可以批量生产了,,

那么问题来了,还有多少人在坚持用61E呢

网友:
说真的  为了省电  很少开LED   一年可能4-5次  还是不小心碰到的那种

网友:
这个好,改锂电后就不担心背光费电了

网友B:
我的优利德1025L自带背光,插电使用,从来不考虑这些问题

网友:
不差电,充就就行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的优利德1025L自带背光,插电使用,从来不考虑这些问题

插电不会有干扰吗,我有个改成USB供电,干扰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插电不会有干扰吗,我有个改成USB供电,干扰

所有插电使用的万用表都要用隔离变压器的,台式万用表都是这种隔离电源,开关电源不行

网友:
支持折腾,这样用着方便多了

网友D:
我用福禄克17B+3年了没换过电池

网友:
一共做了两个版本,四种灯珠的对比,对比下来贴片和直插的灯珠,都是左边的比较理想

网友:
三块万用表背光对比:UT61E改背光后,UT61E+,福禄克115C

效果还是很明显的

网友:
优利德UT61E DIY加背光 牛牛牛!!这个好像涉及到PCB打样,会画图相关技术,之前俺一时兴趣想学的,后来觉得麻烦就放弃咯,不过,心里还是羡慕那些会的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所有插电使用的万用表都要用隔离变压器的,台式万用表都是这种隔离电源,开关电源不行

原来是这样,但是我用移动电源试了也是有点干扰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原来是这样,但是我用移动电源试了也是有点干扰的

那就不清楚了,可能移动电源属于dc-dc的电路吧,我原来充电器用12v改9v的路由器电源就有干扰,改了变压器的就正常了

网友:
感觉很猛,谢谢分享

网友:
我也有一块这型号好用到好用 就是太耗电了 网上买了两个南孚电池试试

网友:
收藏下,这个太实用了

网友:
我有一块这个表的rgb的调光板

网友:
一般不需要背光

网友E:
有卖的吗?链接发出来,买一个回来改装上去看看效果如何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有卖的吗?链接发出来,买一个回来改装上去看看效果如何

可以加我  13584962572

网友(2023-04-19):
看来视力下降了^_^

网友:
这个主意不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用福禄克17B+3年了没换过电池

福禄克表很省电

网友F(2023-05-21):
这个板子不错,哪里有卖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个板子不错,哪里有卖的

只此一家,暂时别无分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