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BIOS]
联想C560一体机bios被密码锁了,怎么解?

楼主(2023-03-07):
联想C560一体机,换了几任主人,bios不知道被谁输了密码锁了,打开机壳拆了电池放电也没用。刷新bios也不行。哪位高手教个解决方法!谢谢啦。:ciya:

网友:
C560一体机 版号是LA-A061P 原厂BIOS ,拆下ROM芯片,编程器刷入即可解决.里面有俩一个是原机备份的,一个是原厂的.都OK

C560(LA--A061P)U68m鐙樉锛圢14M-GE2-B).rar

6.44 MB, 阅读权限: 50, 下载次数: 0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:
应该是刷bios就可以,是不是没找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