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惠普 TPN-Q159 DAX1PDMB8E0 不定时蓝屏重启

楼主(2023-03-07):
HP 惠普 TPN-Q159 2016年产,主板型号 DAX1PDMB8E0 CPU I7-6700HQ 显卡:950M 4GB

PCH:SR2C4

惠普HP Pavilion Gaming 15-ak004TX 暗影精灵 I 代游戏本有时开机20多分钟蓝屏,蓝屏代码minidump 030123-7187-01内存硬盘都换了 外设也排查了,系统都搞了个遍,一个样!
走完蓝屏进度条后就重启,有时候用半天都没事,跑鲁大师压力测试7 8个小时都正常,有时候关闭测试后十几分钟又重启了,电压什么的全都是正常的,现在求维修思路,从哪方面进行维修
或者大概判断是哪里的问题

网友A:
剩下显卡和CPU了,建议先加焊显卡,看显卡散热有点勉强。最后再弄CPU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剩下显卡和CPU了,建议先加焊显卡,看显卡散热有点勉强。最后再弄CPU

显卡温度不高,蓝屏重启都是在没有用电脑放在一边就突然发生的,毫无征兆的发生的,我也怀疑是CPU的问题,但加焊CPU是否能解决问题呢,还是说是CPU本身问题?

网友B:
遇到这种问题算楼主点儿背哦,难啃的骨头

网友B:
我前几天遇到一个HP的台式机,也是六代处理器,I3-6100,也是不定时报错蓝屏,配件都换了差不多了,就只有主板和CPU没有换过了,因为主板是奇形怪状的那种,没办法换。处理器我也没有六代的,实在是难进行下去了,后面终于有客户来个6代的机器把CPU一换结果就好啦,所以楼主这机器也要怀疑是不是CPU的问题

网友:
这可不大好搞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前几天遇到一个HP的台式机,也是六代处理器,I3-6100,也是不定时报错蓝屏,配件都换了差不多了,就只有主 ...

搞得都头大,有没有哪位大师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呢,加焊CPU会不会有效果,之前拿过来就是CPU温度特别高,有时候高达100多度 会自动断电,加了日本信越X-23-7868-2D硅脂后,温度,跑压力测试可以维持到80到90度之间,后面就出现了帖子描述的问题了

网友:
可不是吗,维修真的不好搞,键盘按键有问题都换了,就等着收钱了谁知道会出现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遇到这种问题算楼主点儿背哦,难啃的骨头

何止背,搞不好还要亏本

网友:
搞不好还要亏本

网友:
CPU,内存,硬盘,内存硬盘排除了就干U吧

网友:
内存硬盘都直接绕过去,桥和cpu干一遍,不行咱可以换主板嘛,提前和顾客说好就行

网友C:
这种基本就CPU问题了,现在的板载U出问题的太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种基本就CPU问题了,现在的板载U出问题的太多了

明天等我加焊CPU再来回复,是什么情况

网友:
minidump文件用windbg解析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