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控]
谁有这种保险丝

楼主(2023-03-07):
50一个收个这种保险丝,太贵了不要,有的私聊

网友:
这是什么保险,这么金贵?不能用别的替换吗

网友:
你这个熔断器 是  MERSEN 4URJH11/40PCM AC440V 熔断器40A  只有 这一家有货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;abbucket=10#detail

网友A:
对号入座,把零件上的文字在神奇的某宝网上输入就能找到。。对比相识对90以上就咨询卖家

网友(2023-04-22):
引用 网友A:
对号入座,把零件上的文字在神奇的某宝网上输入就能找到。。对比相识对90以上就咨询卖家

有时拍照也会有惊喜